秀秀昨天同事的劳动成果

楼主(2013-06-18):
压铸机改造的控制器
昨天下午加班到凌晨4点,才全部完工,做个小小控制柜也挺费时间了。

网友A:
挺漂亮的,自己改造的东西主要是实用就好。

网友B:
这是什么触摸屏;
造型好怪异。

网友C:
两个风扇用胶布接线真煞风景

楼主:
回复 网友B:
autech奥堤司

楼主:
回复 网友C:
这个还要待加工下

网友D:
做工改进一下就好

网友E:
变压器右边黑色的是PLC ?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变压器右边黑色的是PLC ?
貌似永宏的PLC

网友F:
引用 网友C:
两个风扇用胶布接线真煞风景
是啊,套个蛇皮管就好了。

网友G:
引用 网友F:
引用 网友C:
两个风扇用胶布接线真煞风景
是啊,套个蛇皮管就好了。
热缩套管最好。

网友H:
挺整齐的啊

楼主:
回复 网友E:
永宏B1系列PLC

楼主: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变压器右边黑色的是PLC ?
貌似永宏的PLC
正确

网友I:
第一张图没看明白:
那两个连主电缆的是接触器吗?这两个是接进线还是出线的?如果都是出线的,为什么要用两个?
接端子排左边的是接互感器的进线吗?我没看到它连向变频器,我只看到两个接触器和变频器连在一起

网友J:
引用 网友I:
第一张图没看明白:
那两个连主电缆的是接触器吗?这两个是接进线还是出线的?如果都是出线的,为什么要用两个?
接端子排左边的是接互感器的进线吗?我没看到它连向变频器,我只看到两个接触器和变频器连在一起
同样的疑问

网友K:
变频器上面没散热空间了。

网友L:
装配好这样一个柜子能挣多少大洋

网友M:
两个接触器的三相线为何又接回到变频器里面,

网友I:
我的问题楼主能出来说一声吗

网友N:
引用 网友K:
变频器上面没散热空间了。
s是啊!!!

网友O:
不错这么短的时间,已经做的很规矩了

网友P:
引用 楼主:
autech奥堤司
OEM的屏吧?维控

网友Q:
回复 网友J:
搞不清楚

网友Q:
做工还可以 看着挺简单的  还在搞PLC什么的

网友R:
顶部散热空间不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