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6-18):
海泰克触摸屏与欧姆龙plc通讯,通讯线接3米长 没有出现通讯故障 通讯微弱PLC无法工作!通讯线接1米通讯正常PLC也运行工作!通讯线也换了好几种款式的都不行!!!求解...

网友A:
那就仔细检查通讯端口是否有问题,用软件与屏,PLC进行通讯试试。

网友B:
呵呵;只能说你的PLC工作的地方干扰太大、或你的电缆质量太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