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6-18):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到这样的事,我们公司的一个供应商一台线切割的配电变压器,接触器等烧了,是他自己换的配件接的线,然后不能工作。着急了找到我,我去看了一下,问他谁接的线,他自己说是按照原来的线路接的,可是我一看就不对。但是他说“就一根线得问题”“220V进相没电”“调一根线就行”,我就和他说,知道调一根线就行,那你怎么不自己调。他说不就不会 吗,我说你不会在这瞎指挥什么。然后他就不吱声了走了。说话我就在检查线路了,过了一会他又来了又说,“就220V进相没电嘛”“就是调一根线得问题”。本来自己的思路一下被打乱了,很恼火,就找个理由回公司了,再也不去了。
PS:这个人电气方面一点不懂。
不知道你们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人,自己什么都不懂的人还装懂。还喜欢瞎指挥,正常的思路就被他搅合了。

网友A:
有一点情况倒是和LZ的情况有点类似

网友B:
做维修,似乎遇到类似的情况“正常”;
我那时,如果他只是建议或指导、而不去自己动手,通常会适当夸奖一下,然后说明一下出现错误的危害。

网友C:
在这行时间长了,什么人都会遇上的。

网友D:
也许他已经清楚问题所在,只是单位的各种??制约,他的意见没被重视,被埋没的人才芽。
估计人家不给钱,否则以为这个不干了,值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做维修,似乎遇到类似的情况“正常”;
我那时,如果他只是建议或指导、而不去自己动手,通常会适当夸奖一下,然后说明一下出现错误的危害。
旁观者清,也许他的建议,打开一条路

网友E:
当然遇到过

网友F:
我以前的领导就是这样,所以后来不干了。

网友G:
林子大了,什么样的都有

网友H:
不懂装懂的人总以为什么都很简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