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6-18):
英威腾P9 37kw的 如何同直流单独测板呢?需短接什么?
正常通电 显示正常,但是按键按了无效,用外部启动也无反应。测量端子电压就正常!
现在想单独测试板,需要短接什么?求各位大师帮忙,在此感谢!

网友A:
看看说明书,有哪些保护,看有么有输入缺项保护,有的话,屏蔽掉。不行的话,再看看其他保护。

网友B:
会装机器吗? 可以把板拆了测试安全些。带模块和电解电容危险还容易损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