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6-18):
西林132KW变频器  空载带小电机正常  带大电机频率到20HZ就上不去了  测输出电流也不高只有80A  测母线电压发现严重下降只有460V  停机后母线电压又恢复正常  机器原先毛病是炸模块  现在怀疑主电容有问题  请教各位高手有什么好方法测出主电容好坏  电容表测不出来?

网友A:
用模拟的指针式万用表测量直流母线,看看是否有充放电的现象。

网友B:
最好的方法是代换。

网友C:
用数字电桥

网友D:
买好的电容表是可以测出来的,一般在标准容量的90%左右差别太大,电容就可能有问题了。

楼主:
什么牌子的电容表测得比较准确呢?

网友E:
回复 楼主:
安捷伦

网友F:
代换法不错的

网友G:
应该是变频器里面的接触器没吸合或是吸合不良,检查接触器和控制电路,这种问题我也碰到过。

网友E:
引用 网友G:
应该是变频器里面的接触器没吸合或是吸合不良,检查接触器和控制电路,这种问题我也碰到过。
如果是接触器不吸合的话,80A的电流充电电阻应该烧掉了。

网友G:
回复 网友E:
可他的故障现象是频率上不去啊,那是因为电流在充电电阻上产生了压降,拉低的母线电压,所以变频器采取了降频的措施,等电流下降,母线电压上升到合适的时候,频率有开始上升,然后又下降,进入一个循环,所以充电电阻不一定会烧掉。

网友E:
回复 网友G:
p=I^2*r 光是80A的电流电阻是1欧 功率就是6400W 10欧的电阻就是64KW要用那么大功率的电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