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弄个pwm 模块 通过2脚输入电压变化 调节11 14脚占空比

楼主(2013-06-18):
想弄个pwm 模块 通过2脚输入电压变化 调节11 14脚占空比 可是怎么也弄不出来 求指教啊 感激不尽

网友A:
首先要看RC电路是否能震起来,然后将其三角波调到适当的幅值,一般低谷在1-2V左右,峰值在8V左右,估计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