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关于OMRON CJ1M PLC中断使用的问题

楼主(2013-06-18):
以下是别人给的程序,中间使用到中断INT10,和INT11代表伺服电机再某一角度下自动实现的重复置位和复位动作,但我一直不知道这其中的中断源来自哪里,是怎么实现这个功能的,求高手解答.

网友A:
在“主程序00”里找到执行INT10,INT11的条件。
【方案】
智能输送系统助力改进糖果包装

楼主:
回复 网友A:
主要是我没找到任何与这两个中断相关的条件,请问有什么标志性的指令么. 此程序是采用INT10,INT11控制X,Y两轴轮流步进的.

网友B:
看看设定或者PLC操作手册
email: ytleader@126.com
【方案】
加工机 | 线切割切断前留量设定

网友C:
同上
【方案】
华北工控智能交通领域专用计算机,助力电子警察抓拍设备持续增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