定时器

楼主(2013-06-18):
单位里有两台美的水冷螺杆中央空调,为了节省成本,领导要求分时段开启,想请教各位高手,如何安装定时装置,安装定时器需要哪些电器配件,本人刚从事维修不久,电工证还在培训中,请教大侠。

网友A:
这个有点难,因为他不是直接接触器启动的,有人机对话界面,微动开关启动的。
估计你们领导也是个水货,不懂设备的门外汉。

网友B:
再看下说明书,我记得好像机器有这个功能

网友B:
不然就调程序看有没有可能改下

网友C:
有一种定时器有10档开停控制。徳力西就有卖。

网友D:
用时控开关吧

网友E:
花几百块,西门子的LOGO!做这个最专业,而且易操作。

网友F:
引用 网友E:
花几百块,西门子的LOGO!做这个最专业,而且易操作。
你这个方案估计楼主不会采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C:
有一种定时器有10档开停控制。徳力西就有卖。
木有用的。

网友G:
呵呵;带时钟的定时开关倒是很多,几十元一个,关键是你原来的是怎么控制的;

网友H:
不知你的美的水冷螺杆中央空调是否有“远程控制”、“现场控制”功能?
通常情况,制冷机组应该有此控制的转换开关,如果有,则将开关置于“远程控制”位置上,此时也就意味着,只能用用外部的开关量信号进行控制,现场控制将无效。

网友I:
其实是可以实现的 要看你的空调是用遥控器启动和关闭的吗?如果是,买一个(KG316型微电脑时空开关)它可以每两分钟做一次开 关动作。通过简单改装就可以实现24小时任意时间开关电器。如需帮助请回帖

网友J:
分时段开,怎么个开法?说清楚一些也行啊~!

网友K:
直接回领导一句:
自行改造厂家不予保修。
要是过保,再回领导一句:
专业设备,自己弄会出问题,要么让我瞎弄,要么外包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