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6-19):
刚到手个三菱的PLC,型号为FX-80MR-ES/UL,在网上都找不到对应的资料,有人用过吗?想请教下它是怎样联接电脑的,CPU板型号是FX2-CPU 有个8M的EEPROM,CPU板上有个和电脑打印机一样的接口,是这个接头联电脑吗,线是普通打印线,还是25转9针COM口线?

网友A:
软件通用。那个大大的串口就是下载编程口,SC-09的那个大头就是插在那里的。

网友B:
SC09或者USB口的都可以
资料参考FX1S 1N 2N这些 不完全一样

网友C:
这款是三菱上世纪90年代的欧版产品;

网友D:
难道和A系列PLC 一样的头?

网友C:
引用 网友D:
难道和A系列PLC 一样的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