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6-19):
比如 在人机界面上设定的时间必须是小时和分钟为单位,在程序里要转换为100mS为单位
运行的时间在界面上显示又要换算成小时和分钟为单位,真是麻烦
是用复杂的运算程序做吗?

网友A:
那是需要用小时---分钟--秒指令进行转换的。

网友B:
触摸屏要这么麻烦?

网友C:
能说的更详细一些吗

网友D:
用秒,分脉冲,计数器。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秒,分脉冲,计数器。就可以了。
做肯定是做得出来,问题是我觉得有点麻烦,

用小时和分钟更麻烦,如果我用小时后面带小数点还好点,理论上是1小时乘以36000 变成100毫秒单位,超过了32767,要占用两个数据寄存器, 我的程序里仅仅一套设备就要占用几十个数据寄存器,我想我们这里上百台相同的设备用的同一套PLC的程序是如何做出来的?每台设备其实并没有关联,单独运行,但是是用一套电脑和人机界面监控。

网友E:
引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秒,分脉冲,计数器。就可以了。
做肯定是做得出来,问题是我觉得有点麻烦,

用小时和分钟更麻烦,如果我用小时后面带小数点还好点,理论上是1小时乘以36000 变成100毫秒单位,超过了32767,要占用两个数据寄存器, 我的程序里仅仅一套设备就要占用几十个数据寄存器,我想我们这里上百台相同的设备用的同一套PLC的程序是如何做出来的?每台设备其实并没有关联,单独运行,但是是用一套电脑和人机界面监控。
电脑做上位机用通讯来读取各从站PLC的运行数据用上位组态软件来实现监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