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主电路输入输出用绞线起什么作用

楼主(2013-06-19):
变频器主电路输入输出用绞线连接,不是电缆,是用三条单线像编辫子一样绞合的,不知这样做起什么作用呢?

网友A:
类似于带屏蔽网的屏蔽线,防干扰用的

网友B:
防干扰用的,和网络线的道理一样。

网友C:
解决分布电容问题,其实,这种效果未必好,对于变频器的输入和输出线缆,还是采用屏蔽效果好。或者是柜内双绞,柜外屏蔽。

网友D:
到电机距离近的话还好;远的话这个方法不一定有用;

楼主:
引用 网友D:
到电机距离近的话还好;远的话这个方法不一定有用;
5-6米吧,中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