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6-19):
这是一个变频器电路板,采用的模块是三菱  PS21265-P/AP  估计这个变频器使用的场合电机转速较低,不会产生发电机效应 所以制动部分就取消了。不知我的推测对不对~

网友A:
这个没有,不需要干嘛要装制动组建啊。

网友B:
感觉楼主说的应该有图,但怎么没看到啊

网友C:
有的变频器是外置的 小功率的也见过没有的

楼主:
谢谢楼上几位的热心解答!

楼主:
哈哈 这里有这个问题的讨论贴:
http://bbs.gkong.com/archive.aspx?id=268150

网友D:
变频器不一定非要装制动电阻啊!

网友E:
多大的变频

楼主:
回复 网友E:
1,5kw

网友E:
小变频不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