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6-19):
电力测功机使用方法:
(1) 放置
   测功机应安放在稳固的工作台上,将底板调整到水平位置。数字转矩转速显示仪水平安放在试验台上。
(2) 操作
   将15芯插头接到测功机和HL9800电机性能测试仪后面板上的插座上,将测功机后面板上励磁电源插座用2芯线连到HL9800输出接线上,接通测功机风扇电源。
   接通HL9800的电源,经15分钟预热后,如转矩读数不在零值,可调节仪器面板上的调零电位器。
(3) 校准
   将校准杆固定在测功机传动轴输入端,校准力臂为L,校准时应根据被试电机的转矩值和转向,确定法码重量G和在哪一端位置上,同时,www.testhl.com调节转矩控制旋钮,直到校准杆处于水平位置为止,然后调节HL9800面板上的满度电位器,使仪器转矩显示值与校准值一致,如不在水平位置可用高度尺校准,使测力杆二边矩底板高度相等,成为水平状态。
   计算公式:M(N·m)=G(N)·L(m)
(4) 电机安装
   将金属联轴节固定在测功机转动轴上,镙钉对着轴上平面,并将橡胶联轴节套在金属联轴节两个销子上,将另一金属联轴节固定在电机上(注:外径、销子直径和两销中心矩要与测功机传动轴上联轴节相同)。
   电力测功机应根据其外形结构特点和不同安装基面,安放在其专用夹具上然后将夹具安装在测功机底板上。
   用百分表或游标高度尺将电机轴调节到水平位置(在夹紧状态下)升降螺栓使电机轴线与测功机传动轴线等高。
   用样板检验,使电机轴与测功机传动轴同轴线,(用样板在两个金属联轴节外径沿轴向上、下、左、右四个方向进行检验是否同心)。
拧紧夹具的锁紧螺钉。
(5) 电机试验
   启动被试电机(或电动工具),逐渐升高电机的电压到额定值,假使电机空载转速在9000r/min以 上应相应地对测功机施加励磁电流,以降低电机转速,避免高速飞车的危险,直到增加的转矩保持所需测试的转速为止,特别对高速电机(如串激电机)的试验,更 应注意安定,应从低速逐渐调节到高速,若出现强烈振动等不良现象,应立即关闭电机,并检查联轴节上固定螺钉和装夹有无松动,轴线是否偏移等。
   在上述初试正常后,就可重新开机,进行测试。调节测功机励磁电流来控制电机转矩和转速,根据转矩,转速显示器上转矩和转速显示值进行记录。
   假使传动轴承有噪音,应立即更换以避免传动轴被卡住的可能性和造成对其他零件的损害。
   更换轴承时测功机需局部拆卸,拆卸应该由在电子和精密机械设备方面有经验的人员来操作。
   轴承在装入传动轴前,应用清洁汽油清洗,隔离圈内不应存有污染物,待汽油蒸发后,涂上2#白色特种高速复合锂基脂。
   外定子轴承应定期滴入1-2滴低度仪表油。
   更多关于电力测功机的信息请持续关注:http://www.njsm.com.cn

网友A:
电工机确实不好操作啊
学了
谢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