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6-19):
请教各位老师,我用modbus读取一个站内两个不联系的寄存器内的实时数值,这两个数据要同时使用,程序该如何处理,PLC用的CP1H,谢谢

网友A:
分2次读,不连续的,连续起来。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分2次读,不连续的,连续起来。
应该可以!

网友C:
放在一个字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分2次读,不连续的,连续起来。
不太明白,请老师能说具体一点吗

楼主:
回复 网友C:
读出的数值在一个字里

网友A:
"两个不联系的寄存器内的实时数值"
读一次甲,再读一次乙,不就好啦。

网友C:
引用 楼主:
读出的数值在一个字里
如果你是要将两个字读出并把你需要的部分放到一个字中去使用,你去看一下MOVD指令~!

网友D:
你用的是简易主站功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