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CoDeSys 问题

楼主(2013-06-20):
这个是手册上的一个例子:
从图片上看函数的类型应该是功能块,语言应该是FBD,但是不管我怎么设置,每一行的间距为什么都大于例子呢?
但是语言我选择IL就能和例子一样了,难道是例题错了?

网友A:
都使用Ld,Mul了,语言类型一定是IL啦。

什么让你觉得是FBD呢?FUNCTION_BLOCK?那是功能块的意思啦。

楼主:
可是如果选择的函数类型是功能块,语言选择的是IL 那应该是(FB-IL)才对啊。但是例子显示的是(FB-FBD)

网友B:
引用 楼主:
可是如果选择的函数类型是功能块,语言选择的是IL 那应该是(FB-IL)才对啊。但是例子显示的是(FB-FBD)
如果来自于程序上载,那么无论是FBD,LD,还是ST,其表现形式均为IL。

Good Luck·

楼主:
回复 网友B:
(FB-IL)是我跟着例子自己写的,而(FB-FBD)是手册上的例子~!

楼主:
我刚才又看了一下手册,明白您说的意思了,例子中有可能设定的是(FB-FBD)但是他给的图片是上载的图片所以显示的是IL语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