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6-20):
如题,出于成本考虑应该只装一个,不知装哪里会比较好

网友A:
引用 楼主:
如题,出于成本考虑应该只装一个,不知装哪里会比较好
还是装保险丝好,又省钱,保护效果又好。

网友B:
输入装一个空开起断电作用,次级控制回路用保险分路控制~!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输入装一个空开起断电作用,次级控制回路用保险分路控制~!
就这样很好。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输入装一个空开起断电作用,次级控制回路用保险分路控制~!
就这样很好。
ABC最近很忙呀~!有日子没见你回帖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输入装一个空开起断电作用,次级控制回路用保险分路控制~!
就这样很好。
ABC最近很忙呀~!有日子没见你回帖了~!
谢谢楼上的关注,最近是比较忙,月底考完试又要回一次老家,下个月就很少来了。不过,我会想念论坛上各位朋友,有机会就会来顶顶大家!

网友D:
回复 网友C:
你考试?考什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D:
你考试?考什么
维修电工技师。

网友E:
这个问题本身存有问题,输入装断路器有输入装的必要,输出装有输出装的必要。哪有好不好之说呢?

网友D:
引用 网友E:
这个问题本身存有问题,输入装断路器有输入装的必要,输出装有输出装的必要。哪有好不好之说呢?
K版给介绍一下吧

网友E:
举例:

1.单传,变频器的输入装断路器,是为了在传动系统停车后,由断路器切断电源。平时断路器闭合,因为变频器的直流母线尽量保持充电状态,不要频繁断电。这对直流母线电容器延长元件老化有益。断路器切断电源是因为长期不用或检修时使用;

2.多机并联驱动,变频器的输出加断路器给每一个电机,是保证当该电机出故障或维修时,切断电源用的。

由此,断路器加装位置,只有是不是需要,没有好不好之说。

网友F:
引用 网友E:
举例:

1.单传,变频器的输入装断路器,是为了在传动系统停车后,由断路器切断电源。平时断路器闭合,因为变频器的直流母线尽量保持充电状态,不要频繁断电。这对直流母线电容器延长元件老化有益。断路器切断电源是因为长期不用或检修时使用;

2.多机并联驱动,变频器的输出加断路器给每一个电机,是保证当该电机出故障或维修时,切断电源用的。

由此,断路器加装位置,只有是不是需要,没有好不好之说。
安装的位置不同作用也不同,看你主要控制那部分

楼主:
加断路器主要是想起保护变压器输出部分电路的,不知加哪里才比较有效。检修的话还有个总电源开关控制很多路的

网友G:
两边都加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