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程序从PLC里下下来END后面还有程序。。。。。有通讯的是不死通讯没加终端电阻的关系?

楼主(2013-06-20):
为什么程序从PLC里下下来END后面还有程序。。。。。有通讯的是不死通讯没加终端电阻的关系?

网友A:
应当是程序执行到END为止。

楼主:
回复 网友A:
嗯这个我知道但是不明白为什么会多出程序来

网友B:
三菱PLC在线修改程序后运行中写入,后面的程序是无用的,在线修改后的程序比原来PLC中的程序步数少,运行中写入后,原来的程序留下了,但不影响运行,切换为梯形图模式时看不到,要删除这些无用程序,切换为指令表模式,将END后面的语名全部删除,然后写入,注意不要用运行中写入

网友C:
在程序调试阶段,通过加END可以实现一段段的调试,调好后删除;
你程序转成梯形图先看下;

网友D:
引用 网友B:
三菱PLC在线修改程序后运行中写入,后面的程序是无用的,在线修改后的程序比原来PLC中的程序步数少,运行中写入后,原来的程序留下了,但不影响运行,切换为梯形图模式时看不到,要删除这些无用程序,切换为指令表模式,将END后面的语名全部删除,然后写入,注意不要用运行中写入
说的太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