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6-20):
大家好!

   有谁知道怎样从传感器取数据并保存?我们厂区有温度、压力等传感器,有几十个点。我们要将这些数据传输并保存到数据库。监控中心有一个大平台,在这个平台上要查看这些数据,不知道如何实现?大平台上还没有查看这些数据的软件。我们要通过有线方式实现。需要哪些设备及软件,或者有没有完整的方案,麻烦跟我说下,谢谢!

   我也不知道在哪个版块发帖,版主若觉不妥,请帮我移一下版块。谢谢!

网友A:
对应的传感器接上对应的仪表或变送器,仪表带电流或电压输出不就可以了

网友B:
一般要走MODBUS的

网友C:
传感器输出的是标准电流或电压信号(传感器的说明书上有),通过数据采集模块将标准电信号转换成数字信号,用组态软件将这些数字信号转换成实际的量即可显示,数据采集模块各种型号厂家都有,组态软件由数据采集模块厂家提供或自选.

网友D:
那将是一个很大的工程了,几十个点,每个传感器都要有模拟输出,不管是电压还是电流,反正都要有。
要一台工控机,一般来说数据采集卡只有16位,那就要看你多少路了。要软件,专门的软件,这不是PLC程序那么简单的事情,要用组态的了。

网友E:
监控中心是什么结构,

网友F:
使用DCS系统,找个国内的厂商或者国外的厂商报价。
估计报价能把老板吓着。
或者自行购买工控组件以及软件编程实现,难度大,有风险。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传感器输出的是标准电流或电压信号(传感器的说明书上有),通过数据采集模块将标准电信号转换成数字信号,用组态软件将这些数字信号转换成实际的量即可显示,数据采集模块各种型号厂家都有,组态软件由数据采集模块厂家提供或自选.
请问在哪里可以找到这样的数据采集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将是一个很大的工程了,几十个点,每个传感器都要有模拟输出,不管是电压还是电流,反正都要有。
要一台工控机,一般来说数据采集卡只有16位,那就要看你多少路了。要软件,专门的软件,这不是PLC程序那么简单的事情,要用组态的了。
版主你好,你能不能告诉我有没有这方面的厂家?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使用DCS系统,找个国内的厂商或者国外的厂商报价。
估计报价能把老板吓着。
或者自行购买工控组件以及软件编程实现,难度大,有风险。
你能告诉我这方面的厂家吗?谢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般要走MODBUS的
你能告诉我详细点的吗?或者相关的厂家,谢谢你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