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6-20):
我单位高炉炼铁,卷杨上倾动角干什么的,高压风机轴位移如何调试

楼主:
万能的大神都干嘛去了

网友A:
这个是一个检测作用 上海余洋倾角传感器不知道可有合适的

网友B(2013-09-26):
就是动态倾角传感器,常规的倾角传感器是静态的,频率响应低,高速运转设备上测量角度就不准确,你可以看下我们公司开发的动态倾角传感器http://www.yuyangsensor.com/cpzx/gxcgq/2013/0515/727.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