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6-20):
永宏PLVFBs-44MN cpu状态指示WDT异常是什么原因就大神解答

网友A:
Watch-Dog错误吧,看看你的程序有没有问题

网友B(2013-10-08):
有可能硬件故障吧

网友C:
先检查是否有用到中断输入,软件高速计数,FUN83指令等功能;如是,则需检查是否输入频率太高造成(有可能正常信号频率已太高,或噪声干扰),应针对源头改善处理; 如没有用到这些功能,检查应用程序是否有问题,或是客户环境恶劣,如没有,则回修检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