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6-20):
参数设置如下:P2051.0=52,P2051.1=21,P2051.2=53,P2051.3=25,P2051.4=26,P2051.5=27.现在PLC可以正常的启停变频器,频率、电压、直流母线电压都可以正常返回,但是电流返回值不正确,返回值是7FFF(十六进制),不知是什么原因?希望高手帮忙解决一下,第二个问题是频率返回值是0--16384,能不能通过什么设置返回是0--50?谢谢。

网友A:
频率返回值是0--16384,能不能通过什么设置返回是0--50

需要自己编写转换程序,变频没法设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