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6-20):
富士G1S15KW带西门子15KW电机

空转时 5HZ 电流12A
      10HZ以上 电流10A
带负载 5HZ 电流30~35A
使用无传感器矢量控制

网友A:
这么干?低频大转矩运行?那变频器的过载倍数要放开了。

网友B:
低频重载最好用变流器加直流电机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低频重载最好用变流器加直流电机
可是富士老款的G11S很正常啊

到G1S就废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么干?低频大转矩运行?那变频器的过载倍数要放开了。
就算放开,电流也很难控制住啊

网友C:
低频大电流很正常,保证足够的转矩电流必须大

网友A:
那就找制造商的技术支持来解决。解铃还需系铃人。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就找制造商的技术支持来解决。解铃还需系铃人。
富士的售后不敢恭维

网友A:
不应该,技术支持再不到位,当产品遇到问题时,也是需要解决的,当事人不行,还有工厂本部的技术支持呢。是应用问题?还是设备本身不行,他们也要搞清楚呀。不会置之不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