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6-20):
最近我们刚成立自动化部门,我的部门主管只懂机械,在整机设计中我们如何进行沟通,请教各位资深工程师!

网友A:
一般是以机械工程师为主,电气工程师为辅,根据机械工程师要求编程。

网友B:
工艺是最重要的

网友C:
我们这边也是,一般机械设计为主,电气为辅。搞控制的一般把工艺过程搞明白了,再按照所用控制器编程规则把工艺工程翻译成机器语言就OK了

网友D:
楼主沟通可以这么做,当系统的方案定下来以后,由机械项目负责人,把系统的机械结构和对电气控制的要求,做一次全面细致的介绍,然后你就提出自己的控制对策和方案,与机械一起讨论,形成会议纪要。然后就按照纪要去执行。出现问题,再开会讨论、沟通和协调,也就是说采用会议沟通和纪要形式,这样项目做下来,不会有扯皮的问题。因为每一个沟通节点,都有纪要,且可操作。问题会无缝解决。

网友B:
引用 网友D:
楼主沟通可以这么做,当系统的方案定下来以后,由机械项目负责人,把系统的机械结构和对电气控制的要求,做一次全面细致的介绍,然后你就提出自己的控制对策和方案,与机械一起讨论,形成会议纪要。然后就按照纪要去执行。出现问题,再开会讨论、沟通和协调,也就是说采用会议沟通和纪要形式,这样项目做下来,不会有扯皮的问题。因为每一个沟通节点,都有纪要,且可操作。问题会无缝解决。
还是K版高

楼主:
引用 网友D:
楼主沟通可以这么做,当系统的方案定下来以后,由机械项目负责人,把系统的机械结构和对电气控制的要求,做一次全面细致的介绍,然后你就提出自己的控制对策和方案,与机械一起讨论,形成会议纪要。然后就按照纪要去执行。出现问题,再开会讨论、沟通和协调,也就是说采用会议沟通和纪要形式,这样项目做下来,不会有扯皮的问题。因为每一个沟通节点,都有纪要,且可操作。问题会无缝解决。
分析很合理,理解了,多谢!

网友E:
相互尊重、彼此沟通、积极配合。

网友F:
沟通沟通

网友G:
一般都是牛人说了算,所以,看你是做牛人还是做牛了。

网友H:
分析的好!!!

楼主:
引用 网友G:
一般都是牛人说了算,所以,看你是做牛人还是做牛了。
也有这么个回事,呵呵

网友I:
楼主我以跟上百个机械工程师打过交道的经验告诉你,机械跟电气没有主从之分! 我是学机械的,后从事电气工作, 正规电气设计要有自己的一套流程,跟机械的沟通很重要,该你负责的地方时不用沟通的,比如加个传感器啥的,机械有时嫌麻烦,不加,非要让你软件实现,这种无理要求一概拒绝,比如机械要求你不要做柜子了,直接将电气元器件装底板上,你又该怎么办? 机械要求你线路怎么怎么走,明显违反强弱电分离的原则,你又该怎么办? 调试时,机械可以很简单的实现,机械却要你电气改,你又该怎么办? 我见过个别电气人员,认为机械主,电气附,最终只能让电气的工作难以开展! 沟通很重要,但沟通的前提要有底线! 像你们这种公司,机械就当电气的主管了,我只能说工作很难很难很难。。。。。。。。

网友J:
一个新的项目, 在开始评审时,机械电气都要到场。大家相互补充,一个是机器躯干,一个是灵魂,缺一不可,没有那个说了算。

楼主:
引用 网友I:
楼主我以跟上百个机械工程师打过交道的经验告诉你,机械跟电气没有主从之分! 我是学机械的,后从事电气工作, 正规电气设计要有自己的一套流程,跟机械的沟通很重要,该你负责的地方时不用沟通的,比如加个传感器啥的,机械有时嫌麻烦,不加,非要让你软件实现,这种无理要求一概拒绝,比如机械要求你不要做柜子了,直接将电气元器件装底板上,你又该怎么办? 机械要求你线路怎么怎么走,明显违反强弱电分离的原则,你又该怎么办? 调试时,机械可以很简单的实现,机械却要你电气改,你又该怎么办? 我见过个别电气人员,认为机械主,电气附,最终只能让电气的工作难以开展! 沟通很重要,但沟通的前提要有底线! 像你们这种公司,机械就当电气的主管了,我只能说工作很难很难很难。。。。。。。。
是啊,我就觉得有问题,不该装传感器非让装,装电气的箱子也是,很小,就一个伺服驱动器放的下,唉,晕死了,
看来以后还是多沟通吧!

楼主:
上次做的项目问我这个普通气缸能不能用PLC控制运行的速度,大家都知道气缸是电磁阀控制,只有开关的频率,速度智能由调节阀调节即可,整台机都是他设计的,连基本的气路都不懂,还怎么带领我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