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6-20):
一台AB的变频器,FLEX70的,主要做一个PI控制,现在黄灯一直闪烁,左上角显示SAFE OFF,在我设置参数过程中发现当我把模拟量输入通道改为2时,我一按确认马上变为1了,求教是什么原因造成的,另外黄灯一直闪,是不是就是由于模拟量输入通道的问题?

网友A:
不知问题解决了没有;
若已解决,可分享一下经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