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6-20):
三菱E700的变频器参数清零后会出现有参数没被清掉的情况吗?还有松下A5伺服驱动器

网友A:
对E700变频器,设定Pr.CL参数清除、ALLC参数全部清除,由O变1,SET后可使参数恢复为初始值。Pr.77参数为1时,则无法清除。
参数不是清零,是清除,恢复出厂值。参数是出厂值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么变频器设置PR.ALLC后会有参数没被恢复出厂设置的吗?

网友B:
参数不是清零,是恢复出厂值

网友A:
回复 楼主:
CALL选1后就全部回到出厂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