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6-20):
大家多多讨论技术问题,共同进步哦。

大家有什么意见可以提提,有什么技术问题也可以探讨,加入工控网希望能学到很多东西

缺点:有些人不习惯编程软件

网友A:
请不要使用QQ空间的图片,这里是显示不出来的;

楼主:
回复 网友A:
那应该用哪里的图床呢?

网友B:
你直接用屏幕截图,另存为位图或是GIF等格式都可以的,你可以试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淘宝网性价比最高PLC网店 不信猛戳 可以试一试
你完蛋了

网友E:
感觉三菱好用吧,可能是工作习惯了,最早接触的PLC也是三菱的,听说西门子很好用,可是它的资料都要花钱另卖,不厚道,而且中文版的不多

网友F:
真正熟悉松下的不多。

楼主:
楼上的兄弟,这里不能广告,只能讨论一下技术问题哦

网友G:
这个说不清楚的。突然想到《卖油翁》一句:但手熟而矣。
什么东西都是用熟了的好用。最开始我觉得三菱PLC是世界上最好用的PLC了,可以过了一段时间,我又学会了松下PLC,觉得松下PLC是世界上最好用的机型,再过一段时间我不知道学会了什么PLC又觉得前二种都好用。这就是一个熟悉的程度而矣。谈不上什么好不好的。
我现在多用松下,也用信捷,极少三菱。一二年才用一个OMRON。熟了嘛,也就觉得多用的好用,少用的不好用,没有用过的最难用。
松下好用,除非你对松下非常了解,否则非常难用。比如数据不能为0,加减乘除是要有一个数为0,绝对报警。我有一台机,有几十个数据输入,上电肯定是0,所以为了清除这个错误,我要花好几个小时才能不让它报警。如果是生手,基本上就废了---完全是不知所以然,只能看到红灯闪烁。特别特别是FP0R机型,最是烦人的东西。但也有好用的地方,轴类控制,可以控制四轴,然后用数据表,象171指令这些,可以NN次的使用。这也是优点。
三菱没有松下的这么烦人,但也有时会出现一些无法解释的现象。高速脉冲输出指令不可以重复,FX2n的还没有定位功能这些。也都是缺点,如果要控制到四轴,价格超高。也是缺点了。
软件上除了定位功能不如松下以外,其它都还可以。
各有优缺点,但手熟而矣。

楼主:
回复 网友G:
运算时候加减乘除一个数为0就会报错----------我没碰到过你说的这种现象。没想象中那么复杂吧,开始不熟悉,你用哪款都不顺利,熟悉了也是一样,没啥。

网友G:
你没有遇到是你没有做过机器。我用松下N年,什么怪事都有的了。
不信的话,我搞个程序你可以试试。

楼主:
回复 网友G:
好啊,碰到问题才是好事,麻烦了,把程序传我邮箱一下。
我回去仔细研究研究。
伊妹儿:zuoxin@cn.panasonic.com

网友G:
好,我传个程序给你,只要在半小时内把报警消掉,算你做售后的功夫差不多可以了。
我保证是正常装机的程序。

网友G:
弄着好玩,第一次试了一下仿真,仿真也报警:

还有就是我新装了系统,也还是装不上FP0R-USB.

网友H:
没用过松下的

网友I:
大都还是习惯问题;

看谁先入为主。

网友J:
45号代码基本是除以0了。

楼主:
回复 网友G:
其实这个调试不难,除法错误了,唯一的可能性就是除数等于0,为什么等于0呢,就一步步往上找,发现,其实就是初值那个F0 mv指令没有把初值赋上去,也就是第54步,仔细思考为啥这个指令没用呢,就是那个DF上升沿触发。这条指令R9010是一直闭合,R661也是常闭,开机时候哪里来的上升沿。所以把上升沿符号删掉,同理把下面还有一个地方R661后面的DF删掉,运行,无错误。不超过15分钟吧。我试过了,忽略错误强行运行,在执行开和闭R661的过程中,产生了R661的上升沿,这个值是可以赋进去的,这时候就没错了。
   浅见,有问题可指点一下小弟

网友G:
在机器程序里的DF,不是想删就删的。是有一定的控制要求的了。
但不管怎么回事,松下PLC在这个报错里面,可以让新手抓狂的了。
FPX的,感觉要好多了,报警之后,清除错误,然后赋值,再运行就可以了。但FP0R的就不行,一定要先赋值,否则怎么都不可以。
所以我现在的办法都是先把要赋值的寄存器先预写一个值在里面,等运行正常后再关闭这些值。相当于恢复默认一个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