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6-20):
一台深川2.2KW 变频器,在变频器的输出侧加装一个接触器,变频器的启动信号由接触器常开点给,故障现象是,接触器吸合后,几秒钟接触器线圈就冒烟,随后便烧断,换一变频器就好了,不知什么原因,望各位同行指点

网友A:
你拖动的是什么设备啊?

网友B:
输出侧加装一个接触器,变频器的启动信号由接触器常开点给

那什么时候接触器线圈会得电?

网友C:
关键是接触器的线圈是哪里给供电的?是否即在变频器输入侧取的电源。在接触器线圈回路中串一只滤波电感能避免再烧毁。

网友D:
关键是接触器的线圈是哪里给供电的?是否即在变频器输入侧取的电源。在接触器线圈回路中串一只滤波电感能避免再烧毁。上楼版主所言正解。另外接触器自身故障,质量,和线圈电压都有关系。

网友E:
回复 网友C:
咸工您好!
 我有台三菱PLC FX2N-80MR,输入点x6常亮,测量内部光耦没问题。BA2394 10个引脚厚膜电路怎么判断还坏,请教咸工这种故障如何检测 ?咸工有没有PLC电路原理图
期待咸工赐教,谢谢!

网友F:
变频器输出含有高次谐波,一般不建议输出加接触器,变频有输出接触器没有吸合,容易过流,要加的话接触器额定电流要大于电机额定电流

网友G:
一般来说,变频器的输出端是不能串接触器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G:
一般来说,变频器的输出端是不能串接触器的。
不会啊,我以前有个电路就是一个0.75KW的变频器带三个电机。好像当时不知道这样控制不好就是变频器后面有三个接触器来控制电机的运转。

网友I:
最好直接接电机。中间什么都不好,中间的接易损坏变频器

网友J:
当风牛马不相及的事硬要扯在一块时就变得所有大师都研究不透了。

网友K:
变频器与电机间要用接触器的话要保证变频运行前已合闸,电机停止后延时断开。

好多德国过来的纺织机就是这样用的,按停止按钮或外部故障信号,则停机后延时断开接触器,脱开电机,机器就不可能再误转,确保万无一失。

楼主:
回复 网友K:
谢谢大家,在变频器输出端加接触器应该是行的,要不一拖多怎么用呀?再有我的负载肯定是电机呀。还有这种现象我二十几年才发现一例,我是做恒压供水的,每天都要调试一两台,都没有出现过问题,还有,那台换完变频器后二年了,还没有问题,所以我肯定的说是变频器干扰问题,但怎么干扰的我没弄懂?再次感谢大家

网友L:
能给个你的接线图看看吗?

网友M:
回复 网友C:
咸工。您好……变频器之前试机好好的。放了一个星期后在试机就报故障通讯问题,通讯芯片更换了还是不行。会不会是操作面板里的PIC16f73有问题呢?

网友N:
接触器的线圈是接什么地方的电源呢?变频器是设端子控制的吗?最好上个图好分析分析!

网友O:
接触器损坏  太垃圾了.

网友P:
接触器烧了,换变频器解决问题!维修工啊,你一个错误决定别人为你买单!

网友Q:
回复 网友C:
请问咸老师,为什么接滤波电感就能避免再烧呢?

网友R:
微博网友回复:

网友S:
接触器线圈的电源是打哪取的,是不是从变频器输出端取的呢?

楼主:
回复18楼
哥哥,你用脑子想想问题好吗?变频器我是免费换的,接触器也是免费的,因为这是变频器干扰造成的,与用户没关系的。不能让用户买单的。我知道是干扰造成的,但我不明白怎么会干扰到二次线路的接触器线圈,所以求助同行

楼主:
回复 网友S:
变频器输出端电压是变频变压的,从那取接触器能工作吗?

楼主:
回复 网友P:
哥哥,你用脑子想想问题好吗?变频器我是免费换的,接触器也是免费的,因为这是变频器干扰造成的,与用户没关系的。不能让用户买单的。我知道是干扰造成的,但我不明白怎么会干扰到二次线路的接触器线圈,所以求助同行

网友S:
楼主上个图让大家看一下呗。

网友T:
变频器输出端不能加东西啊

楼主:
回复 网友T:
不加东西一拖多怎么实现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