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6-20):
如题,求各位大神指点

网友A:
2-3个接触器,继电器等。

网友B:
一般制作变频柜或者配电柜再或者其他附属设备,都需要画出电路原理图或者接线图。
图纸上就说明了需要什么东西。
楼主是按领导的一句话就得去添加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一般制作变频柜或者配电柜再或者其他附属设备,都需要画出电路原理图或者接线图。
图纸上就说明了需要什么东西。
楼主是按领导的一句话就得去添加的?
有道理,楼主的领导是怎么说的,是干什么用的?

网友D:
那你装个柜子,是要干什么用啊。不会是放那看吧,你不说用途,大家不是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