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6-20):
里面的电子元件就这样密密麻麻, 搞那么复杂干什么?

网友A:
这个,估计要看功能吧!
最简单的直流电源,一个变压器配电容,二极管,稳压管就好了,如果要是做成什么线性电源,或者高精度电源以及步进很小的可调电源,那就复杂了!

楼主:
就PLC外部控制电源, 输入信号和输出继电器驱动用,要求很高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PLC外部控制电源, 输入信号和输出继电器驱动用,要求很高吗?
做得复杂些,好让你多掏银子还不让你伤心!

网友C:
保护,电磁兼容等等。

网友D:
看来楼主的眼光不够别人远。
电源电路不断的更新换代,就是要进步,就是要实现多种功能,比如精度,比如多路冗余。
还没见过电子产品的原理技术越做越倒退的。
举例:
不就是个万用表吗?搞那么复杂,又是无线,又是存储,又是连电脑。

网友E:
呵呵;就像开关电源一样,2、300W同功率的国产的100多元一个,而进口的好的价格可能是1~2K的;
东西的确不一样,看你怎么选择;

网友F:
外出不就是要到目的地嘛,又没有时间要求,为什么还要有自行车、汽车、火车、飞机呢,我也一直搞不懂

网友G:
功能不一样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