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6-20):
变频器带负载后电流如何检测?

网友A:
用真有效值的钳形电流表

网友B:
谐波分析仪表,高速采集波形的电流表,否则所测的波形失真太大,误差也就大了。

网友C:
用钳形表直接就知道了

网友D:
变频器自带检测的,只要调用相应的菜单就可以看到

网友E:
变频器检测负载电流,通常变频器有电流显示功能的。个别没有 或者你不知道怎么用直接买个钳型表钳下看电流多大

网友F:
普通的钳流表不行,因为变频器输出是用脉宽调制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F:
普通的钳流表不行,因为变频器输出是用脉宽调制的
电压是的,电流是近似正弦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