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6-20):
变频器如何防雷击?

网友A:
呵呵;变频器本身是不防雷击的;
除了雷电时关闭电源外,正确的安装避雷针,或在变频器的进线端前安装防雷器等保护措施;
总之就是防止雷击电流进入变频器;

网友B:
可以在电柜进线侧加浪涌保护器,如有外部传感器接入,最好传感器也要接信号浪涌保护器。

网友C:
放置变频器的建筑物要做好避雷设施。雷雨季节注意变频器最好不要工作。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放置变频器的建筑物要做好避雷设施。雷雨季节注意变频器最好不要工作。
说的好!!

网友E:
加浪涌保护器。

网友F:
正规厂家生产的变频器都有防雷击电路,你要做的是接大地,遇到雷击有泄放回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