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什么是自学习

楼主(2013-06-21):
请问什么是自学习。。。。。。。。。。。

网友A:
你说的应该是运动轴的自学习吧~!

网友B:
这里说的自学习,就是变频器自己辨识所连接的电机的参数。并建立一个合适的等效电机控制模型。比如,电机的阻抗参数,不是人为输入的,而是变频器通过给电机通电,自己测试得到的。

网友C:
楼上正解

网友D:
变频器自己辨识所连接的电机的参数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这里说的自学习,就是变频器自己辨识所连接的电机的参数。并建立一个合适的等效电机控制模型。比如,电机的阻抗参数,不是人为输入的,而是变频器通过给电机通电,自己测试得到的。
前提是输入电机的额定参数呀!比如电压电流极对数

网友B:
引用 网友E:
前提是输入电机的额定参数呀!比如电压电流极对数
电机名牌数据,仅仅是知道电机的基本轮廓。对于电机的结构,电机的等效电感、等效电阻、电机的磁场强度、电机的磁化曲线,仅有名牌数据还是不能确定的,需要通电实测。这个就是自动辨识(也算自学习)的过程。电机的等效模型,是由电机的阻抗构成的,而电机的阻抗与电机的磁密有关,需要通电测试。

网友F:
学习了,我这属不属于自学习。。。

网友G:
三菱E700系列变频器,提出的离线自动调谐功能,对许多电机来说,要实现对它的最佳控制,都需要采用三菱独创的自学习(离线自动调谐)功能。它可以在电机不运转的情况下自动计算出电机常数,在运行时最大限度的发挥电机的性能。先进磁通矢量控制最适合用在低速度高转矩的场合。可以根据电流的矢量运算,自动测出电机常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