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西门子触摸屏与PC通信设置问题

楼主(2013-06-21):
趁手热再水一贴:
使用的是博途v11 平台,以太网通信方式,已经按照教程对触摸屏和PC本地连接的IP地址设置过,通过“在线和诊断”选项证实能够连接成功,请教:
1、为何在下载项目时却不能连接上,除了上面这些设置漏了什么?
2、在PC的“服务”列表里,有哪些与本次连接相关的项一定要启动?
3、在图一中,接口类型选项里,曾经出现过中文的“以太网”选项,为何在没修改过设置(应该没修改过)的情况下,时有时无?

网友A:
【方案】
台达PLC&HMI在压缩机外壳端子电阻焊接生产线上的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