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6-21):
容量为250KVA的380V变220V的变压器一次侧和二次侧电流是多大?

网友A:
你是说额定电流吧???
一次侧250*1000/380
二次侧250*1000/220
近似算法,实际中影响的还有许多因素

网友B:
二次侧的电流与负载没有关系吗

网友C:
引用 楼主:
容量为250KVA的380V变220V的变压器一次侧和二次侧电流是多大?
变压器的容量一般是指二次侧的容量

楼主:
回复 网友B:
给的就这么多条件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在网上看有这么两中答案,但是不知道哪种对,还是说你的是对的,给个权威的答案吧!谢谢

网友D:
回5楼:
第一:看两种答案是否一致;
第二:找个有铭牌变压器验算一下(或查手册、产品样本)。

网友E:
忽然觉得以前学的都忘得差不多了,赶紧补补去

网友F:
同意5楼算法

网友G:
书上是这么写的    也就是5楼第二个答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