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6-21):
   岛电SRS14A温控仪与三菱fx2n ,通过rs485通讯,现在实时温度值已经能够在触摸屏上读取到;但是通过监控plc,发现有规律的瞬间变成0,我编程采取   LD> D100(数据返回值)  K0         MOV  D100(数据返回值)  D200(实时温度)。总好像不妥,觉得应该通讯程序有问题,请教大家了。谢谢

网友A:
降低采集频率试试

楼主:
1、通过监控plc程序,返回值 d100 周期性出现0值。我采用定时发送请求命令。减低采集频率,现象还在,仅出现频率低些。
2、姑我采用非0时,存储数据。
3、请教各位,modbus-rtu rs485通讯,定时采集数据,数据瞬间为0,是固有的现象吗?数据采集后,要处理啊?我以前与变频器通讯,读取频率、电流、电压也遇到这样的情况。
4、仅仅监控数据,没有什么影响,几乎看不到变化;但是如果  数据采集 ---数据比较---输出控制,就会有小的问题,要处理采集的数据。
5、上网查询,宇电温控仪与三菱fx通讯也存在数据跳变。(宇电官网说明)
 你们在做rs-485也遇到这种情况了吗?
感谢各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