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6-21):
家里没有三相电,于是找了个220V电源的变频器,调到50HZ,三相输出接在380V电源的变频器上 你们说这会烧坏这两个变频器吗?

网友A:
应该不会,不过从来没有做过。你不是需要3相380VAC,50HZ的吗,直接用第一个220V电源的变频器就可以了吗。有必要用第二个吗,感觉这样做是脱了裤子放屁,多此一举。

网友B:
1楼说的对!

网友C:
你整个380/220V的变压器倒着接,就得到380V电源了。这个可以带小功率变频器没问题。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这样的 我这样是想调试第二台变频器参数 调好了 直接拿到现场安装。

楼主:
回复 网友C:
倒着接也只有两相380 没有三相380v。

网友D:
屏蔽掉缺相保护。再说如果只是调参数,220V接380V变频器,只是调整参数没问题的,就是运行不了。

网友E:
参数现场调就行,一下子。

网友F:
这个想法独特啊,

网友G:
没这样做过,估计不行,再说220变频器也只能输出3相220AC,不能输出3相380AC。

网友C(2013-07-26):
回复 楼主:
一般变频器输入两相380不会报缺相的。我经常这么干。

网友H:
从能量守恒定律说,9楼说的很对。楼主只是调一下,没必要那样做。大不了屏蔽输入缺相罢了。楼主还有别的目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