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6-21):
IGBT如果内部接触不良,怎样检测?

网友A:
有接触不良基本就废了,模块里面没法焊接

楼主:
是施奈德变频器上用的。有个别模块可以用万用表测量出来,换上一个新的,就好了。可是有的万用表根本测不出来,不知道有没有其他办法检测?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施奈德变频器上用的。有个别模块可以用万用表测量出来,换上一个新的,就好了。可是有的万用表根本测不出来,不知道有没有其他办法检测?
你是用指针表还是数字表,如果只是量续流二极管的话都可以量。指针表可以触发IGBT,但是还是有局限性的,不过相对还是少数。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施奈德变频器上用的。有个别模块可以用万用表测量出来,换上一个新的,就好了。可是有的万用表根本测不出来,不知道有没有其他办法检测?
用晶体管图示仪测量试试

楼主:
晶体管图示仪,我至少10年没有用这个仪器了。不过倒是提醒了我:可不可以让其在大电流情况下,用示波器观察饱和压降?一边轻轻震动,一边观察波形,如果内部接触不良,波形应该不稳定?或者在回路里串连一个小电阻,观察电流是否稳定?
在此谢谢各位。

网友C:
施耐德小功率变频器IGBT模块一般采用压接形式,压接牢吗?触点清洗下。

网友D:
直接换了安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