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欧姆龙PLC一个输出的问题

楼主(2013-06-21):
此程序中输出点不能接通,请问怎么回事,怎样解决

楼主:
PLC型号是CPM2AH的

网友A:
回复 楼主:
PLC没在运行状态

网友B:
或者有双线圈的地方

网友C:
是不是没在运行状态?还是前面有主控或跳转指令?

网友D:
呵呵;只贴这一段是没办法分析的;
如果你只把这一段输入到PLC内而且PLC是在运行的,肯定是输出的;

楼主:
不是程序的事,因为有的PLC能行,有的不行,另外22.05、22.06、22.07如果动作,线圈有输出,但是0.07动作,线圈没有输出

网友E:
LD NOT2.10调换下位置试一下,变成AND NOT2.10

网友F:
本人用的CP1E_E40就发生过这种情况,是PLC质量问题,换一台或换一个输入点,问题解决。

网友G:
这个问题我没有碰到过,学习了

网友H(2013-08-13):
CP1E太便宜。可能会有类似的问题。我碰上过一个输入没反应的。换了个备用点,正常。

网友I(2016-01-13):
是不是用了 IL  LIC 指令 用了也有这样的线圈没输出 要驱动IL指令才行

网友J:
双线圈,或是主控指令未激活

网友K:
原因多了,你慢慢找。前边有建议。

网友L:
是不是其他地方有限制,如keep指令什么的,或者是不是显示有问题,在监视窗口查看这个点的状态,是0还是1,如果是0的话,换个输出点试试,如果是1就没问题了,我之前也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是cp1e还是cp1h来着,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