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6-22):
公司前不久淘汰了一台梅特勒-托利多的散料称,电气控制柜里面有一台西门子S7-200的PLC和一台西门子TD200的文本屏,昨晚值夜班,闲来无事,拆下来研究了一下。以前使用过西门子PLC,却从未使用过西门子TD200的文本显示器。于是乎,对用文本显示器控制PLC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图1 西门子TD200文本显示器
     我手里的这台西门子文本显示器很老了,从显示器背面可以知道显示器的型号为SIMATIC S7 TD200,版本为V2.1,这在组态TD设备时可以用的到。首先通读一遍文本显示器的用户手册,这个在软件里面的帮助上就有电子版的。从用户手册里面我们可以了解到许多关键的信息,“TD设备由S7-200 CPU通过TD/CPU电缆供电,还可以由独立的电源供电。”如果不看这个用户手册,我可能就使用24V开关电源供电了,其实这样也可以,只是不如使用TD/CPU电缆简单方便,一根线既当通讯线又当电源线。面板上的F键为功能键,和”SHIFT”键组合使用共八个功能键。即F1、F2、F3、F4、SHIFT+F1、SHIFT+F2、SHIFT+F3、SHIFT+F4。一开始我们会有很多疑问,比如:“文本显示器如何和电脑相连啊?”其实TD200的文本显示器不需要和电脑连接,和PLC连接即可,它的显示器画面组态是通过PLC编程软件实现的。使用PLC编程软件里面的文本显示向导编辑好文本显示器的各种设置,这些设置是保存在PLC程序里面的,将在电脑上编写好的PLC的程序下载到PLC中,与PLC连接的文本显示器会自动读取这些组态信息的。
   下面我用一个简单的例子来说明西门子TD200文本显示器的使用方法。
   大家肯定都会做电动机正反转的电路。我以文本显示器上面的F1键作为正转启动按钮,F2键作为反转启动按钮,F3键作为停止按钮。三个按钮都是瞬动式按钮,靠电路的自锁来实现连续运转。以PLC上面Q0.0的输出作为电动机正转的接触器线圈控制信号,Q0.1的输出作为电动机反转的接触器线圈的控制信号。
      我们打开西门子S7-200 PLC的编程软件,找到项目一指令树里面的“向导”,点击前面的“+”号,可以看到最下面有一个“文本显示”。
                                                 图2
这就是用户手册里面说的“文本显示向导。”我们双击它,便会出来一个文本显示向导的对话框,仔细阅读上面的内容,其实都是很好理解的,根据对话框的提示一步一步完成文本显示器的设置与组态。我们根据提示点击下一步,“选择TD型号和版本”,我使用的是TD200,版本是2.1,那么就选择这个。我曾尝试3.0的版本,但是不兼容,可见版本号很重要,不要选错。继续点击下一步,“选择语言和字符集”,我选择的语言是中文,字符集是简体中文。再点击下一步,内容我就不多赘述了,出现的三个选项中我选择的“是”。如果有些选项我们不理解,我们可以默认系统的最初设置。待后面我们慢慢摸索与尝试。继续点击下一步,又有三个选项,我只改动了第二个选项,将其改为“F键用作瞬动触点。”这与前面我所说的功能键F键作为实际当中应用的启停按钮类似。解释一下第一个选项:“您希望TD功能键保留M存储区中的哪个字节”,这句话的意思是为TD面板上的八个功能键分配地址,如果我们选择默认的话,也就是0,那么这八个功能键占用了M0.0到M0.7。我们可以理解为面板上的物理键F1键对应PLC程序里面的M0.0这个触点。当我们按下面板上的F1键,PLC程序中M0.0这个触点动作。继续点击一下步,选择信息格式和配置多少条信息。信息格式分两种:“20个字符格式,每次显示两条信息;40个字符格式,每次显示一条信息。”这个与我们编辑信息的长度有关。这里我选择第二种:40个字符格式,每次显示一条信息。在希望配置多少条信息栏里面,如果你之前已经计划好要写多少条信息,可以选择多少条信息,如果没有计划好,可以选的大一些,最多允许配置80条信息。继续点击下一步,选择TD配置使用的V存储区块。第一个选项意思是TD的配置信息存储在V存储区中的位置,用来存储我们前面设置的语言、字符集、信息条数、功能键等等这些设置信息。我选择系统默认的0。第二个选项的意思是设置使能标志字节的起始地址,我选择了10条信息,每个信息需要两个字节来使能,我们可以选择系统默认的14。举个例子,如我们编辑了一条信息:“电动机正转启动”,我们想要文本显示器显示这条信息,那么我们要知道这条信息的使能字节是多少,我们只需使能这个字节,就可以让文本显示器显示这条信息。所谓使能就是将此字节的值置1。第三个选项是选择我们要编辑的10条信息的存储位置,还是选择系统默认的值24。继续点击下一步,便是编辑文本内容了。我们在前面已经选择了40个字符信息格式,因此这里可以看到有两行20个字符的空白空格。下面显示信息其实地址和信息使能位,我们在信息之一里面编辑“电动机正转”,信息使能位为V14.7。我们想要在文本显示器上面显示此内容就必须将V14.7置1。
                                                           图三
如图三所示,编辑完第一条信息后,点击下一条信息,编辑“电动机反转”,再点击下一条信息,编辑“电动机停止”。我们这里编辑的这三条信息,只是作为对按键按下去的一种显示,用以显示电动机的状态,充当我们电气控制柜上面的停止启动指示灯的作用。编辑完文本内容后,点击下一步,点击完成即可。
在PLC编程软件的指令树里面的数据块中我们可以找到刚才对文本显示器所做的配置生成的组见信息。可以双击它,看看里面的内容。
                    图四
   下面我们编写PLC的梯形图,梯形图的编写很灵活,只要实现此种功能即可。梯形图如下:
当我们按下文本显示器面板上的F1键时,M0.0闭合,置位V14.7,此时屏幕显示“电动机正转”。同时Q0.0线圈得电,电动机正转运行。电动机反转也是一样的道理。
   希望通过这个小例子,可以帮助大家对西门子文本显示屏有个简单方便的初级入门。有不到之处,敬请指正,与大家共同学习。

网友A:
SIEMENS网上有TD-200的详细使用手册;

网友B(2014-02-09):
很实在的例子  虽然没接触过  但仔细看完 有了认识
原来这文本显示器上的程序要在 PLC程序上写出来啊
多谢分享

楼主(2014-03-28):
回复 网友C:
不客气,大家共同学习,共同分享。

网友D(2014-04-29):
真心感谢楼主的奉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