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6-22):
公司来了套数控机床,使用西门子840D系统,因为之前从没接触过数控系统,所以请教各位推荐本有关的好书!谢谢

网友A:
可以参考配套的诊断手册或到西门子官网上下载相关手册。

楼主:
回复 网友A:
资料我知道,但好多看的稀里糊涂,我现在连入门都不算,所以想买本书看看先由浅入深的入门

网友A:
《810D_840D简明调试指南》应该讲的比较细了,系统报警可以参考《西门子810D-840D诊断指南》,机床报警可以直接查看PLC输入输出点的状态,更简单的书我也不太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