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6-22):
众所周知,一个长期放置的变频器(超过1年没用),如果重新启用,不做预充电处理,只要一上电,变频器就可能“砰”!的一声,炸了。

那么如何做预充电呢?如果手头没有合适的变压器和调压设备,应该怎么办?你们谁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又是怎么处理的呢?

网友A:
手上有110V的电源;
380V的如果是很和时间没通电了,都先用AC110V通下,再用AC220V通电,最后再上AC380V;
时间上一般每段电压15~20分钟,不过我都没那么正规,有时几分钟就过了;

网友B:
用小容量的空开加灯泡限流。

楼主:
很好!我今天对一个多年放在库房里的MM440变频器,做了一回预充电的尝试,为了省事,没用调压器,也没有辅助元件。直接是电缆线操作:

第一档,单相AC220V通电,1.5小时以后,直流母线电压DC270V左右;
第二档,换成AC380V继续充,单相的,2小时左右;
第三档,接入3AC380V继续充,ok了。

想了想,就是单相220V,整流以后200V左右,是额定直流母线(按照540V计算)的37%左右,虽然有点大,但还是没问题呀。以后省事了,就是先用AC220V充,然后逐步加大。全用工频电网的电源,就地解决预充电。

网友C:
这些知识介绍的很好

网友D:
有帮助,这些小细节

网友E:
微博网友回复:

网友F:
引用 网友E:
微博网友回复:
我是来看美女的

网友G:
主要还是主电容是电解的长期不用需要激活电解质,不然就很容易揭穿而爆炸

楼主:
是,本题目的主要还是想说明,在没有其他专业设备的时候,处理变频器的长期不用的预充电,还是就地取材来解决问题。工频电网,这个现场是必须有的,就利用它的电压,来解决变频器的预充电。

网友H:
没有这方面的经验,学习一下。

网友I:
没遇到这样的问题,学习了。

网友J:
楼主不说我还不知道,从没作过预充电,也从没炸过,放了几年的都不知道了

网友K(2014-06-21):
这几天炸了两个了,其中一个是新买的艾默生的,另外一个是放置了一年多的三菱的,都是炸块。不知是不是楼主说的因为是放置时间过长的原因。下面接的是一台0.75kw的电机,检测电机电缆都没有什么问题。
上传下控制柜的图片大家看看

楼主:
艾默生也好,三菱的也好,在通电前,确认这个变频器的出厂日期,计算下没有通电的时间,超过一年,就要预充电。这样保险。因为电容炸,一般都是炸电容或炸输入模块,输出模块不会炸。如果你炸的是输出的模块,那还有其他的问题。不是电容长期不用引起的故障。

网友K:
回复 楼主:
目前更换了一个正在使用中的三菱D740的变频器给换上了,一切正常!
变频器下方大概三米电缆就是电机,检测各项参数都正常

楼主:
作为备件的变频器,一定要在使用前检查,出厂日期或最后一次通电的时间。

网友L(2016-01-14):
控制变压器50VA,初级220/380v,次级110v,用220v市电接到变压器0—380v端子上,变频器电源接到变压器110v端子上预充电3小时。

楼主:
回复 网友L:
嗯,这样也行,变压器的容量限制,慢慢的充电,也比较安全。

网友M:
学习了 还没这么干过

楼主:
其实,在工作中处理问题,方法不是唯一的,关键是合理、想办法,总会有许多巧妙的解决方案。英文称为:know how。

网友L:
这些天被ig5a变频器报err搞得很郁闷!变频器报err,开关电源各组电压都翻倍。不知cpu有没有过压而损坏?

网友N(2016-10-17):
回复 楼主:
你这个预充电220是接哪里?
三项的变频器 不是3个接头吗?

楼主:
220V是单相,接三相变频器输入只接两颗线,有一个端子悬空。这样单相整流,直流母线电压仅为0.9倍220,用低电压给电容器充电。等到直流母线电压220稳定以后,再换380继续。

楼主:
另外,现在还有一种办法,用3只220的100w灯泡一头接变频器输出,另外一头接380电网。这个更简单,只是要有灯泡。

网友O:
学习了,我平时都没管过,直接送电,看来以后还得注意了

楼主:
回复 网友O:
变频器的直流母线电容器,都是较大容量电解电容器串并联组成的,如果闲置了1年以上,电容器内的电解液就不活跃了,需要用小电流激活。就是现在讨论的预充电。有些时候,预充电的时间不不是很长,但这个步骤如果不做,通电后炸电容的几率是有的。特别是用过的变频器又闲置的情况,炸的几率就很高了。

随着变频器技术的发展,以后在直流母线上电容器的容量越来越小,甚至不要了,就是AC变AC,这取决于变频器技术进步,特别是功率器件和计算机硬件技术发展决定。目前,西门子的G120有一款是整流-回馈电网的变频器,没有直流母线输出端,而且没有直流母线电容器了。从整流输出无需平波,直接逆变变频控制电机。这就无需预充电问题了。

网友O:
回复 楼主:
谢谢版主的耐心讲解

网友P:
回复 楼主:
谢谢楼主,长见识了

楼主:
电子产品,电力电子技术发展太快了,所以干自动化与驱动专业总要更新自己的知识。很累。如果喜欢,还有点兴趣,如果不喜欢,那就越干越累。

网友Q:
楼主介绍的知识相当实用,很有帮助。
因为没有现场做过测试,不知道具体电压值,但是220v交流单相输入时,母线电压会不会是220v呢?应该是空载啊?变频器正常工作时母线电压500多伏,空载时会不会很高啊?因为我记得,单相整流半波0.45E,全波0.9E,三相半波1.14E,全波2.38E,
而空载时,单相整流直流电压可达1.41E,三相的不记得了。彩电的直流电压就是310v,为什么变频器的电压不一样呢?

楼主:
回复 网友Q:
哦,单相输入220V,对于直流母线电压,如果电容器充满了,就是220V单相电压的峰峰值。待其稳定以后,断电,改为380V单相接线继续,待稳定后,改为3AC380V即可。

这主要是针对二极管整流的电源,不能对直流母线电容器的充电电流进行控制。而如果是可控硅整流的电源,就能自预充电了。无需外部的接线变换,折腾。

网友R:
我有一个快捷方法 亲自试过管用 车间里有两台Acs550 35kw 闲置两年多  因另一车间变频器损坏需要及时更换  时间上来不及  所以我就拆开外壳先除尘  然后用电吹风打到强档上对电路板均匀加热  大概五分钟过后用手摸几个大电容温度在50度左右 目的是让电解液快速恢复功能  电路板上的小原件和小电容也均匀加热  模拟出变频器正常工作温度  完毕后直接上电380v  送电前也很紧张  当看到ABB的开机Logo  心里很高兴

楼主:
回复 网友R:
真的假的?我有点将信将疑呢。如果有电解电容制造商的技术,咨询一下,或许会有答案。嘻嘻。

网友S(2017-03-20):
楼主分享的很好,但最好能配图就完美了。

楼主:
随着变频器技术的发展,现在的变频器,已经,对于充电问题不怎么强调了。可能以后的变频器,直流母线已经没有那种大容量的电解电容器了。用不着因长期存放需要先与充电的问题了。

网友T:
还真没注意了解了

网友U:
放置多久叫长期呢,或者说至少放置了多长时间再使用就需要预充电呢?

楼主:
引用 网友U:
放置多久叫长期呢,或者说至少放置了多长时间再使用就需要预充电呢?
超过1年以上,需要注意检查并做预充电。

网友V(2021-01-25):
回复 楼主:
是接变频器输出点吗?

楼主:
是。就是接变频器的输出,前提条件,直流母线电容器就接在直流母线上,中间没有串接开关之类的器件。不同的变频器,要知道主电路电容器的接法。直接并联在直流母线上的可以这么充电。

网友W(2022-05-18):
回复 楼主:
接变频器的输出和380的电网,我可不敢这么干,虽然是加灯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