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6-22):
两台泵,一用一备,分手自动控制,在自动控制的时候要求首先手动启动一台泵

网友A:
有没有什么附加条件啊?

网友B:
在实际应用上这叫一主一辅,运行一定时间后,主辅角色要自动交换,使两泵运行时间尽量均衡。

网友C:
确定一个PLC型号后,把编程要求理清楚,然后编制程序。

网友D:
看看是不是你想要的功能

网友E:
4楼的流程图很好

网友F:
也没说具体顺序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