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6-22):
请教各位光耦输出时限流电阻的大小 同种光耦在不同功率的模块 如何确定合适电阻大小 例如PC923,6脚到模块G之间的电阻大小问题

网友A:
有一定的计算方法,但是应有中我看基本乱来,同一规格变频器不同品牌差异很大,达到几倍.大家都用得好好的

网友B:
这个是导通关断电阻吧,会和IGBT里的结电容形成RC滤波电路,对驱动波形做出响应。除了厂家提供的选型外,大多数其实是工程师根据实验做出的结果决定的。

网友C:
查光耦的技术参数,他的额定电流的一半,就是限流电阻的选取值。这样既可以使光耦的管功耗不大,又能满足光耦的导通截止可靠开关动作。开关频率最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