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6-22):
200cn的PLC,读取程序的时候没有什么提示,读取到程序的100%的时候,编程软件自动关闭了。
编程软件是SP9的,
请教下是什么原因。

网友A:
跟软件的关系很大,win7的系统?查查软件吧.

网友B:
软件问题吧,虽然SP9支持WIN7,建议XP版本

网友C:
是程序设置的问题,具体的俺也不会,好像必须要到原程序才行!

楼主:
XP系统。
软件读取 写入别的200cn的PLC用了很多次了。

楼主:
是程序设置的问题,具体的俺也不会,好像必须要到原程序才行!
也想到了这个可能性。

网友D:
这是西门子PLC程序加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