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6-22):
我看手册上写着它俩之间使用uss协议的话只能是选CPU31X-2PTP,或加CP340,CP341模块,请问一下我如果选别的型号的CPU那么是要把CP340和CP341都加进来吗??还是这两个随便加一个就可以?我需要控制15台420但只是给定频率,启停控制由端子控制,程序该怎么编写?还是像200似的有直接的块可调用?在网上也看了一些资料但不是太清楚,头一次使用,很困惑看见的麻烦您耽误一点时间给解答一下

网友A:
选用带PTP接口的CPU,或其他的CPU扩展CP340或者CP341模块

编写程序调用SFB60和SFB61

将指令发送到变频器的PZD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