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6-22):
现在我要做一个试验机。3KW电机,要它有多种速度。不想要外围电路,变频器的简易PLC功能,有没有人用过

网友A:
这个没听说过,听听别人的说法吧

网友B:
你的变频器是什么品牌型号的?你的工艺要求是什么?没说清楚呀。多种转速?是固定值设置吗?如果是,西门子的MM440我看最多有16种独立的固定值设置,用4位2进制编码任意选通。

网友C:
呵呵;变频器的PLC功能有二种说法;
一是变频器内可以设定几个频率、每一个都可以设好运行的时间、方向等;然后变频器可以按设定的自动运行;

另一种则是现在一些变频器带有PLC的存储功能,可以在电脑上编写一段简易的PLC程序传到变频器内;

上面二种功能,也不是所有的变频器都带的,要看具体的品牌及型号的;

网友B:
我认为变频器真正带PLC功能的,应该是类似像西门子S120那样的工程型变频器,带有自由功能块,相当一个嵌入的PLC。

楼主:
回复 网友C:
就是只要一台变频,不须要另加电路。让一台电机有几个频率循环运行

网友D:
用普通的变频器,使用多段速指令并配合外围接线。

网友E:
台安有种内置PLC,但从没用过。

网友F:
富凌管桩专用变频器就是这样的啊

网友C:
引用 楼主:
就是只要一台变频,不须要另加电路。让一台电机有几个频率循环运行
选好变频器,可以实现这个功能;
台达有个可以定义七个频率、第段的运行时间及方向都可以设定;接通后可以按设好的一段段运行;

网友G:
ABB ACS800 可编程,国产汇川有简易plc功能。

网友H:
我用过,很好用,我用在小搅拌机上
面,不用人管,多种速度,频率,加减速时间,方向均可预先设置!

楼主:
回复 网友D:
太麻烦了

楼主:
回复 网友H:
什么变频器型号多少,

网友I:
合康的就可以

网友H:
爱默生EV1000  EV2000,日业CM530  三碁(三川)S3000等等,很多都有这样的功能!

网友C:
多段速一般的变频器是都有的;关键是参数里看一下有没有每段运行时间的参数,有了就可以实现你说的功能;
台达的M系列是用过的,共7段速,每段的频率、运行方向、运行时间都可以设定;

如下图;
用这个功能,不需要再通过外部端子来给定多段速切换;

网友J:
可以的,如果你的工艺不复杂,用起来很好用的,设定几段速,然后设定好时间,也可以用端子手动投入,想一段速用多久就多久,也可以自动循环工作。

网友K:
我用过,在快卷帘门上,很好用,还可以自己写程序。

网友L:
微博网友回复:

网友C:
这是变频器自带的功能,不涉及什么编程语言;
就是先选有此功能的型号,对应的功能参数设好就OK了;

网友M:
偶这里用的深圳易能变频器,设置还是比较简单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你一下加减速时间自么怎调

楼主(2013-07-24):
设 备己做好了感谢大家的意见。这个论坛真好,大家多交流交流

网友N:
多段速    洗衣厂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