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6-22):
之前,小编曾经简单的讲解了下数控冲床故障分类,今天为大家带来一遍非常详细的关于数控冲床的故障分类(信息来自:www.zhongrijx.com)文章详细的讲解了数控冲床常见故障,是一篇非常有价值的文章。

数控冲床的维修关键要找到故障产生的根本原因,然后根据故障特征进行维修,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故障。
   数控冲床主要由冲床本体、数控系统和伺服驱动这三大方面组成的,这也决定故障主要产生在这三个部分。数控冲床的常见故障种类主要包含:

1、冲床数控系统的软件故障。软件故障主要分为应用软件故障和系统软件故障,其主要特点是:
   应用软件故障:主要由于人为输入错误而引起,带有一定的偶然性和随机性。
   系统软件故障:由于设计原因引起,表现为故障的固有性。
   软件故障是最常见也最易发生且修理成本较低的一种,因此修理时因首先检查是否为软件故障。

2、NC伺服电机故障。主要分为控制部分故障和驱动电机故障,其主要特点为:
   控制部分故障:主要由于过载或散热不良引起的故障。
   驱动电机故障:由于设备工作环境较差,驱动电动机容易污染、腐蚀、磨损或烧毁。这类故障是最常见的故障之一,应多加留意,与此类似的检测系统也是由于容易受污染和腐蚀,也是故障率较高的装置之一。

3、数控系统的硬件故障。可分为永久性故障、间发性故障、边缘性故障三种,其特征为:
   永久性故障:表现为固定而不能恢复的特征,又称为硬故障。
   间发性故障:带有一定的随机性,可转化为硬故障。
   边缘性故障:元器件老化而使边界值发生变化,可逐步转化为永久性故障。

4、机械磨损故障。数控冲床在使用过程中,由于相对运动产生摩擦,运动表面互相刮削、研磨,加上化学物质的侵蚀,造成零件的磨损。磨损过程大致分为下述三个阶段。
   a.初期磨损阶段。主要特征是摩擦表面的凸峰、氧化皮,脱炭层、很快被磨去。使摩擦表面更加贴合,多发生于新冲床启用初期。这一过程时间不长,而且对数控冲床有益,通常称为“跑合”。
   b.稳定磨损阶段。由于跑合的结果,使运动表面工作在耐磨层,而且相互贴合,接触面积增加,单位接触面上的应力减小,因而磨损增加缓慢,可以持续很长时间。
   c.急剧磨损阶段。当磨损逐渐积累,使零件表面抗磨层被磨耗超过极限程度,磨损速率急剧上升,理论上将正常磨损的终点作为合理磨损的极限。

5、数控系统的干扰故障。主要分为内部干扰和外部干扰两种,其主要特点:
   外部干扰:通常随工作现场和工作环境而表现出不同的特征,有极强的偶发性和随机性。
   内部干扰:由于系统工艺、结构、线路设计、电源及地线处理不当或元器件性能变化引起,表现为很强的偶发性和随机性。

楼主:
懂得不多,有不对请指点!

网友A:
所有数控机床常见故障都差不多。

网友B:
冲床一网也有这样的技术教学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