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达伺服

楼主(2013-06-22):
台达伺服驱动器有Z相开集极输出和Z相差动输出,两个,为什么要有两个呢?

网友A:
不懂,帮你顶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谢帮顶!两个输出应该是一个作用,选其一

网友B(2013-08-01):
其实大部分的伺服的Z相都是同时有集电极开路输出和差动输出两个信号,对于大部分的PLC而言,一般高速计数器都是只有集电极开路输入方式;而数控系统或运动控制器的场合又支持差分信号的比较多,所以两种输出方式都支持!

网友C:
長線輸出中的負向訊號 /A 做為檢驗A相訊號 /Z當然也是檢驗Z 他抗干擾效果好的原因

网友D:
台达伺服驱动器有Z相开集极输出和Z相差动输出,.三菱伺服也是二个,
伺服系数主要用于定位系数,定位系统有粗细之分,如果是对精度要求不高的伺服系统,
如用三菱FX系统的PLC组成的伺服系统,PLC上没有差动输出接口,所以对伺服用开集极输入接线,
这样可以省成本,
简单的说,就是有二个接口,在低系统中也可以用开集极输出做OPR。
+1

网友E:
PLC基本上是没有差分输入的。集电极开路输出就是给PLC用的。不然,差分转集电极,又要几百大洋。我用的安川就没有集电极输出。不然,回原点时,加上Z相脉冲,精度要高N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