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3-06-22):
施耐德 变频器 ATV31系列 显示InF 所有按键不能用 说明书说 内部故障.不知道从哪下手维修

楼主:
就没人帮我解决吗

网友A:
先检查一下接插件接触好不好。

网友B:
1,检查一下内部的排线有无松动。
2,检查一下马达控制板和控制卡之间的通讯光耦HCNW 2611有没有坏的,总共有4个,看一下它们的原边的跌落电压是否一致。
3,如果机器油污很重,检查一下他的薄膜按键的接口有没有被腐蚀和污染。

网友C(2016-01-26):
回复 网友B:
原边的跌落电压是否一致?这个什么意思?测5  8脚供电还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