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如何改密码

楼主(2013-06-23):
三菱1n怎样改不了关键字也就是密码!把内存清除了也不行!

网友A:
内存清除了,还何来密码?

网友B:
是啊,清了什么都没有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内存清除了,还何来密码?
难道楼主的PLC是特例?

网友D(2014-02-02):
把plc打到停止位置,用Gx软件点“在线”、“登录关健字”、“取消”或者“清除”